麻烦有IBM X31 板的帮我看下这个网卡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0-10-24):
此张图片引用自BZ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48368
搞个X31,原来的网卡芯片被拆了, 自己有两块X31料板上的网卡芯片是RC82540EP
但是和这个没网卡芯片的电路不一样, 想知道图片上这种网卡芯片的型号

网友:
这个嘛,我也不知道呀

网友:
你把你板子网卡部分拍个照上来,X31好像就两种网卡

网友:
你把你板子网卡部分拍个照上来,X31好像就两种网卡
引用 网友A:

就是上面图片的这种,  这图片上的又看不清,不然我不用发帖问了。

网友:
型号是82562

网友:
多谢,有什么字母尾缀的吗?
看淘宝有那么多种,应该是哪一个?
82562V PC82562V DA82562EM DA82562ET RC82562EP GD82562E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