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5SL CPU 不工作

楼主(2010-10-24):
今天接到一个ASUS的机器。机器在其他地方检查过的。上面的零件到是没有动过烙铁,只是主板上有两大块锡掉在上面。拿过来,上电用示波器量内存信号不工作。当时就知道,这个机器搞大了。CPU不工作,SIS的芯片组,北桥和显卡都加热了。现象依旧。请高手指点

网友:
先看cpurst是否出来

网友:
时钟有没有有啊

网友:
上假负载,把所有工作条件测一遍

网友:
所有工作条件测一遍

网友:
我手头也有块这样的板子,搞的头都大了,动下就死机,桥都重植了,还是不行,也不知道是那根线断了

网友:
看来问题比较麻烦呀!

网友:
如果CPURST#起来了。  查各总线。

网友:
多谢各位高手指点哦。机器还没好。CPURST没有起来。北桥重新置过球。现在还是老问题。郁闷中

网友:
麻烦告诉一下你的电流跑了多少?我今天刚刚搞好了收回来的F5SL尸体!亏了我3块料板才修亮这家伙!还有这机器PCB很易变形的,北桥断了线你都不知道

网友:
CPU不过做难修呀,显卡看看CPU复位有没有,有了刷个BIOS,不行就真难修了

网友:
sis芯片的机器就是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