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会焊死芯片

楼主(2010-10-24):
大家有没有用风焊焊死芯片的经历呢,用的是风焊,应该没有漏电.
焊上板上就发现芯片死掉,再换一芯片就好.是温度太高吗?

网友(点评):
可能是你吹得不均匀吧..我都没有试过是吹坏芯片的..

网友:
应该是在焊接的时候没掌握好温度吧

网友:
环境温度低,你就是用风枪吹时间长一点就芯片挂了。

网友:
高温烧挂了

网友:
常有,带腿的都不敢用风枪了

网友:
那一般都吹多长时间,不能挂芯片,温度多少,都说一下

网友(2010-11-28):
我就吹挂好几个了,温度不好控制啊

网友:
这是常有的事,风枪吹芯片只要温度控制的不好,时间稍长,芯片很容易坏的。有的即使当时通电没有坏,运行一段时间后还是会坏的,因为在之前芯片就被高温损伤了。

网友:
怎么焊接芯片好啊

网友:
温度太高焊死的。。。。

网友:
楼主是打多少温度,一般是吹的太久。温度过高。

网友:
温度过高或焊接时间过长!!!

网友:
烙铁100%漏电.人是导电的,除非你不碰主板.碰上主板 形成回路,芯片就会击穿. 烙铁必须接地.
   风吹 没有把握的话用大炮.小风枪温度太集中了```

网友:
芯片对齐好之后 ,用风枪吹一圈就好了。不要吹太久。

网友:
我也是把握不好温度,低了,焊不掉,高了怕死,新手难

网友:
注意温度,注意风量,还要来回移动

网友:
我新手,用风枪还真没注意到这个问题。

网友:
今天试着用852D风枪拆了一张坏显卡 上的两芯片(也不知道干啥用的),刚开始怎么吹都不下来,后来把温度调到330,风速调到6级,换了个大的风嘴,又是一通吹,这次没吹一会儿就下来了,后来又用风枪把这两芯片焊上去了,温度还是没变。看了看,焊的还挺工整的,呵呵。心情不错,明天继续练习。。。。。。。。。

网友(2011-01-07):
找废板练 拆IO和网卡

网友:
有些无铅的板上的芯片用旋转风的风枪吹很难下板放到预热台上弄很顺手,,而且焊多了会有感觉的,,芯片脚的锡熔化的时候芯片会自动复位的,像BGA那样的,

网友:
哈哈用拆焊台拆费电 一般小型PCB我都是用风枪去吹,主要还是熟练问题多练练就好了

网友:
吧芯片烘干一下、温度不要调太高。多练习一下,祝你早日成功。

网友:
我一般400度风速6   基本几秒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