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9214的问题

楼主(2010-10-24):
请问把Q3的三极管取掉了,9214在其它条件都满足的前提下 能正常工作吗
拆掉此三极管,对RT9214无影响,拆掉后三极管C极电压为1.38V

网友:
肯定不行的  这个三极管应该起 拉低作用

网友:
rt9214第7脚是多功能引脚,包括:过电流设定,上管G极开启POR感知,以及关闭功能。
Q3为Enable时拉7脚接地导致关闭本器件和外部MOS管,即所谓的过电流保护。

网友:
应该可以工作呀,正常的时候那个三极管是截止的吧,所以我觉得能行

网友:
拿掉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那个三极管只是起个控制和保护作用     就想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开启信号不也喜欢接个三极管控制  要是三极管击穿接地了   电压拉低   芯片就不工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有这个三极管的话,拆掉之后是可以的

网友:
是可以拆掉的
1 如果它的B极为高,将会关闭9214
2 如果它的B极为低,等于它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