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关机后自动开机

楼主(2010-10-24):
刚才有个客户,送来台华硕,型号没注意,机器没其他问题,就是关机后会自动开机(使用开始菜单的光机功能和shutdown命令都会),而且就是关机以后才会,如果本来是关机状态,插上电源就不会自动开机。机器没敢接,没什么大问题,又不影响使用,搞搞开不了机啊什么的把问题扩大了就得不偿失了。不过想想挺有意思的问题,就发上来大家看看,有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
这有可能是软故障,操作系统问题呀,丢了一笔生意哦,你可以通过按电源关机试下会不会重启,如果不会重启的话,那基本上就是操作系统的问题,重装系统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据客户说装过系统故障依旧,而且关机时完全断电,电源灯熄灭约1-2秒然后开机。就是不是点重启后那种电源灯一直亮着的

网友:
先软件在硬件,进PE里看看,

网友:
单独用电池换适配器试试。

网友:
是不是CMOS电池没电了啊,我这有一台联想,420M的换个CMOS电池就不自动触发了。哈,收费150

网友:
呵呵!不要客户说什么就是什么哈,有的客户根本不懂的,客户自己装一次系统不一定就是装好了解决问题了,要用好排除法,最小系统法,先软后硬

网友:
  ri# 围观这个信号

网友:
CMOS电池没电会自动触发的!

网友:
换电池试试先,

网友:
这问题我碰多了。。大部跟南桥有关,虚焊。。。

网友:
先完全排除系统后  换电池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