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是不是电源问题

楼主(2010-10-24):
H55主板加I5CPU加GTX460用的是额定350W的,现在是一触发就掉电

网友:
這個只能用排除法了 換個大電源或者拿掉獨顯試試了。

网友:
应该是不够用的 最好换个额定450的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电源

网友:
应该不是电源功率不够吧,电脑买了多久了?

网友:
CPU短路,供电不正常也会一触发就掉电

网友:
。。。。。。。。。。。。把显卡拔掉试下不就知道了    我电脑稍微改了下  现在用的爽电源  虽然用的5770的显卡

网友:
460要额外供电,貌似350W的电源带不动吧,试下换大电源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通电就掉电,这种故障很多现象都会导致。如:电源坏,CMOS跳线跳反,主板有短路,主板某一个电压没出来都会引起这种现象。

网友:
先做板卡级维修排除其他,主板电压不对或短路会有这个引起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