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是怎样清洁零件脚的?

楼主(2010-10-24):
像I/O这样的芯片,脚又多又密而且很细很脆弱
如果脏了或者表面有氧化层
大家是怎样去清洁它们的?
我试过用刀片和砂纸都不理想,我现在是用刀片慢慢刮的。
不知道有没有更好更方便的方法,请大家教教我

网友:
同问,等有经验的兄弟来传授经验吧

网友:
用锡加焊一下,应该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清洁干净不上锡啊。

网友:
用BGA专用焊膏上锡.

网友:
如果只是清洁,用一个棕毛刷,沾上洗板水刷一下就行啊。

网友:
嗯,我想要是除锈的话,用盐酸或氯化铁泡一下应该可以。

网友:
用盐酸或者氯化铁泡过,就可以送火葬场了

网友:
不能用强酸,否则板子就报废了
用洗板水或者无水酒精清洗时正确的方法

网友:
边加热边用吸锡线试试

网友:
引脚加锡,之后用松香一弄就很好了

网友:
无水酒精清洗的方法

网友:
用含沙的橡皮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