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网路问题,大家来帮忙啊!

楼主(2010-10-24):
今天遇到一个怪事,有个宾馆里打电话说上不了网,用的路由器,只接了两台机子,我发现第一台机子把网线接上,第二台就提示网络线缆没有插好,然后把第一台抽掉,第二台能正常上网,路由器换了,第二台网卡换了,两台电脑系统都从新装了,问题依旧,这是怎么回事啊?
电脑系统
路由器
电脑
上不了网

网友:
IP冲突吧。你的问题。

网友:
IP冲突会提示网络线缆没有插好啊?
IP不一样啊

网友:
把IP、网关、DNS都要设置正确,才可以实现两机正常上网,可能有一个小细节你忽略,在找找,试一下,或许问题就解决了,哥们。

网友:
网线制作的是否有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出现过
但前面有一次一个朋友用网线接头简单地将一条网线分两条,出现的现象和这一样,因为网线只能通过交换机或HUB分线,将一条网线接两台机时,只能认一个,这和网络协议要求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