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80卡logo

楼主(2010-10-24):
接手时,机器摔了,屏坏,有待机0.06,不触发.经查发KB901 PIN161与RTC连接的0欧电阻掉件,补上后能触发,但卡在LOGO处,死机,无反应.请高手指点.

网友:
已刷BIOS 无效

网友:
换南桥试试。。。

网友:
很有可能把南桥下面焊盘上摔掉点了  拔下南桥看看

网友:
先看外观,没有问题就加焊桥了

网友:
南桥加焊,无果,郁闷中.....

网友:
加焊估计没用的  我有台机器也是差不多 这个情况  硬盘不认  拆下南桥 掉了10几个点

网友:
我现是,最小系统加电卡LOGO,硬盘光驱都没加的

网友:
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摔坏的板子很难修好了,即使修好了也会很不稳定,再说天逸80也不值钱了
但我们从维修人员的角度讲,不管什么板子都要修

网友:
高手哪去了  帮帮忙拉  楼主蛮郁闷的拉

网友:
拆下南桥看是否有掉点,这个型号的板如果检测PCI设备出错一般会卡LOGO。

网友:
如果南桥下面 焊盘掉了 你越是加焊越是严重

网友:
有些机子是修不了的,像这样摔过的,直接换主板就完了。否则,即使你修好了,那也是暂时的。

网友:
仔细检看主板还有没有掉件,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加电开机中...摸下看有没有外设部件发烫之类的..再查一下南桥的工作条件...内存卡槽是否接解触不良......楼主所说的情况...百分之九以上为南桥故障..建议楼主重点围绕南桥查点....

网友:
不是掉件就是南桥焊点已经脱了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摔过,就难了。看看值不值修了。板没断线的话,就重新植下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