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10 显卡m74的。跑3d花屏或灰屏死机。

楼主(2010-10-24):
现像如题。显卡换了个全新的故障一样。测个供电都很正常无杂波和不足现像。大家说说看显存有可能吗?我没遇到过啊!觉得不太像。

网友:
显存看下,估计是显存出现问题了。

网友:
在把显卡做一次,不行在做显存

网友:
是amd的还是intel的,nv的桥的,可能是桥的问题啊

网友:
先做显存吧  ,显存的问题。

网友:
桥已经排除了,显存问题。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现在发现单独用电池可以正常。用电源就不能跑3d和之类的游戏。明天再看看供电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

网友:
我也遇到个TOSHIBA 的本本,换了显卡行,换了现存就好了,这个花的样子,是竖条,不知道你的是个怎样的花法啊

网友:
把显存拆下来 植球 再过一遍嘛。    是不是做显卡的时候加热到了显存。

网友:
那多数可能还是你电路上有问题。还是细查下供电吧

网友:
问题解决啦!在显卡边上掉了一个小的场管,看上去像是掉了东西。找了一个装上还真就好啦!晕啊!没图,不知道是干啥用的。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以为是显存

网友:
有这么好运?有没有电路让我们参观参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