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V 4A的适配器可以用15V 4A代替吗

楼主(2010-10-24):
16V 4A的适配器可以用15V 4A代替吗

网友:
斩时用一下可以,不可长期用啊。。。这样对本本不好吧。

网友:
一般电子器件都有个正常的工作电压范围的,只要在正常的工作电压范围内,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
我朋友的IBM的16V的他用20V的适配器用了好久。

网友:
差1伏,应当可以的,,

网友:
如果是好的15V电源是没问题的,如果是山寨的那种,就还是算了

网友:
一般是用高电压代替低电压。超出额定电压的1.5倍以下都可以,你这个少1V,勉强是可以的

网友:
应该可以,临时用一下

网友:
上下不差3V应该就没问题

网友:
最好用原配的电源,不然会有些隐患

网友:
没问题,放心的用吧

网友:
电压相差不大是可以的,但是接口是一样的吗?东芝接口是不是有点大了啊?

网友:
没事的可以用,16V的我用14V都能开。

网友:
可以用  但是不一定能充电 时间长了 电池就玩完

网友:
没问题的 放心用吧

网友:
用电压高点的适配器问题不是很大,毕竟目前最低也就16V15V了,最高也就20V了,笔记本里面全是开关原件,电压要求不是很高,如果用低电压的适配器就会造成电流过大,适配器烧掉了。

网友:
基本没有问题

网友:
差不多,问题不大

网友:
没关系的    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电压多1v是没问题的,功率要一样,

网友:
相差1V按理来说,应该可以使用。

网友:
电压低了电流可能会增加

网友:
应该能用的。

网友:
没什么大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