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的问题 上电后南桥一直重复读BIOS不停

楼主(2010-10-24):
曾经遇到过两起,一起在N270+945GSE上,一起在D410+NM10上,都是上电后,南桥一直不停地读BIOS,并非真正读到了BIOS码,波形测量显示:
  片选重复灌入BIOS FLASH的CE,时钟一直灌入BIOS FLASH 的CLK,输入指令重复灌入BIOS FLASH的SI - 0x03FF03FF,
  BIOS FLASH的数据出SO一直重复输出相同的数据0x00FF00FF........。
核查SPI BIOS的指令,发现根本就没有0x03FF这个指令
各级电源正常,也检查过其它的很多与复位相关的信号,如PWROK,RESET.......都在,时序正确,芯片耗电电流都上到了正常的大电流,芯片也正常发烫......CPU就是不工作,
还有一个共同现象是,ATX电源只要一插上该板电源插座,板不是进入待机,而是开始启机动作,其后,可以用前面板开关软关机软开机

困惑啊 求高人相助,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准确的讲是系统连硬件初始化都没有完成,那么肯定不会读取BIOS数据,建议更换相应的MCH,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更换MCH后故障排除

网友:
曾经对N270的那块换过945GSE 和N270,现象无丝毫改变,很疑惑,也因为上次那个换了没效果,这次觉得又换了是否会起作用。
总之,谢谢答复,也自顶一下,还期待更多朋友帮助,坛子人气旺啊,很快就沉了

网友:
楼主怎么知道输出数据为0x00FF00FF........。的呢
楼主有考虑过刷BIOS么?

网友:
我也想知道LS兄弟的疑问

网友:
先软后硬,别动不动K桥

网友:
BIOS倒是确信好的,换在另一相同机器上能完成启机。
码值是依据SPI FLASH规格书来读的,片选时间内16个时钟打出16个bit,高位在前。
问题还是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