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945PL-A

楼主(2010-10-24):
今天搞了ECS945PL-A主板,是内存供电电压高了,换了两APM3023用3055代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的场管都能代换,最好你不要用3055代他是功率最好的一个,用别的CPU供电的代都行,

网友:
谢谢前辈指点,又涨见识了。

网友(2016-01-02):
apm3023是什么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