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mcp73t-m3不跑码,复位灯长亮(在线等)

楼主(2010-10-24):
精英mcp73t-m3,触发不跑码,复位灯长亮,CPU供电3个上管都只有12V电压,其他2脚无电压,3个下管无电压,内存供电正常,是不是电源管理IC坏了,电源IC是ISL6321-CRZ,根据图纸查VCC有5V供电,FB有电压,EN电压没有,求助啊

网友:
是6312吧?桥虚焊也会使cpu供电出问题的。先加焊下桥吧。

网友:
桥压过了,没反应,不过桥摸起来有点烫

网友:
先测量桥短没 把电源管理换掉

网友:
EN没有先找EN开启

网友:
先查总线电压   如果总线电压正常    再跑EN信号的线路   看中间是否有零件损坏

网友:
这个图片是我从mcp73t-m3中截出来的   希望 你能看图研究出来

网友:
查EN信号是哪里发出来的?

网友:
图中的VTTPWRGD就是EN信号

网友:
我修过类似这样问题的主板,,先把那个6312换了先,如果还不行就加热北桥

网友:
先换电源IC  再查EN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查一下板上别的供电有没有都正常没有
   然后再查一下VDDA这个电压,之后就是电源IC的工作条件,VID组合,EN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