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枪不加热问题

楼主(2010-10-24):
今天风枪突然不能加热了,故障现象就是有时候打开加热指示灯也闪烁,能正常使用。有时候打开只有风速灯亮。加热灯不闪也不加热。加热丝没断拆开看过。这种情况下不确定是加热芯的问题还是里面调节面板的问题。请教高手予以回答。风枪是卡达850的

网友:
换发热芯 一定好

网友:
好的谢谢楼上 不过不知道把加热芯接头断开后 通电加热灯闪不闪,我这个不闪

网友:
测试了发热芯上的感温元件,阻值为0可能短路了

网友:
感温元件K型热电偶阻值为0正常,卡达的东西不好啊.

网友:
已经解决了买了个新发热芯没有感温元件用了3天就挂了,又把原来的发热芯搞出来把感温元件直接去掉将发热丝和线路直接拧起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