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遇难题,奇美JT198J一体板故障。(已解决)

楼主(2010-10-24):
故障现象为绿灯亮5秒后灭,灭了2秒后又亮绿灯,如此反复,屏不亮。
测电压12V,5V,3.3V,1.8V正常,按键板3.3V都正常。
MCU为tsum16ak,会是MCU问题吗?
4个灯管全部检测完毕,无故障。
只接按键板测试故障依旧。
按键板的5个开关已经全部拆除。

按照技术小组的提示。
断开高压部分12V供电,按键灯恢复正常,于是重点检查高压部分。
断开上侧高压线圈后按键灯恢复正常,更换高压线圈和3KV的高压电容,显示器问题解决,拷机2小时后交付客户。

网友:
b保护电路起控了,

网友:
我 的感觉和你差不多   不过我的屏是有图像只是灯管灭了···

网友:
建議您,高壓部分電解電容拔下來量,應該有幾顆沒容值了

网友:
改个高压条看看

网友:
先测电源电压有没跳变,正常应该就是驱动板的问题,有跳变就断开高压板的供电正常了就是高压板有短路,还是一样就是电源板带不起负载.

网友:
这个板子我修了N多了。。。我都是换板的。。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照技术小组说的试试,确定高压还是驱动问题,驱动问题麻烦大点。

网友:
电源二次侧电解电容换掉,就是散热片附近那3颗,
高压线圈旁边那两颗电解电容也换掉,很多电源
故障就是電解電容引起的,无法从外观判断电容
電容的好壞,在没有"优质的电容表"测定电容的好坏
狀況之下,或者无法使用示波器辅助观察波型,唯有
直接更换新的电解电容,答案马上揭晓.

网友:
指示灯能够亮和熄灭,说明MCU已经启动。

网友:
代换一下驱动板,先确定故障范围

网友:
刷一遍MCU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故障出现时,各组供电电压基本正常,是MCU问题。
先程序,不行,一般用通用板代换。

网友:
是电源板问题。。。也许你放那么久不管它它自然会好。。好了管不到好久又要坏。。通病

网友:
奇美的机器不好修,遇到过几台都是换板,有电容鼓的,你把电容换上去也不见好,相当难搞。

网友:
扔地上踩脚试试呢

网友(点评):
自己删了吧

网友:
感谢技术小组的凌寒 。多谢你的提醒

网友:
回复 网友A:

唉,搞这么复杂。
    前面几个都说到电压了,这是关键点:故障出现时测量一下各组电压就清楚了。

网友B:
又学到了一点知识,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