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ME

楼主(2010-10-24):
SST49F003B的BIOS可以用什么代换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编程器啊?   我是用娇龙的编程器  在偏移值上打了020000   就用sst49lf004A刷就可以了

网友:
BIOS模块最好选一个厂家的 用4M的 代换就行  3M的 我还第一次见过

网友:
用SST  4M的代换    不过刷BIOS的时候  要把前面1M添起来   1M=20000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SST49F004B可以代的,刷3M的时候写数据的时候要填充20000,用4M的代要填充4000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