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220集显的机子不亮

楼主(2010-10-24):
HP 6220集显的机子原先能经系统,但进系统用上一会就USB口不能用了,加焊了下南桥,就不量了,供电都有,就是不亮,电流跑到0.70就不动了,跑码跑00,后来换了南桥,还是不行,朋友说是北桥坏了,得换北桥,我不知该咋办了。请高手指教。还有就是集显的机子有没有码片啊 ?没有会不会跑代码啊?

网友:
很有可能是北桥问题 有的是桥坏事量不出来的

网友:
是不是南桥没做好哦,看信号出来了没有

网友:
USB口不能用,你做南桥的思路是对的,换一片不行就再换一片嘛,你能保证换上去的桥绝对是好的吗?我做BGA一片不行肯定再换一片。

网友:
电压有了,RST有没有呀

网友:
南桥没做好跑00 很正常 再做一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