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的本本,超锐V400,郁闷中,装上驱动后一切正常 ...
清华同方的本本,超锐V400,郁闷中,装上驱动后一切正常就是不能看电影

楼主(2010-10-24):
清华同方的本本,超锐V400,郁闷中,用的是随机驱动,装上驱动后一切正常就是不能看电影。求助中
求助

网友:
一开始 用一段时间 机子花屏死机 后来做显卡 结果什么都可以 就是电影看不起来 不是花的就是没图像 有声音 请高手赐教 北桥做了两次了 不在知道是不是北桥问题

网友:
哈哈,和我的一样哦,把硬件加速关了还能将就用,只不过不能用3D,要想修好还得搞显卡

网友:
这种板是集成显卡,还是独立显卡。

网友:
是NF-G6100-N-A2 北桥集成显卡

网友:
我订了个芯片 看换上能不能行

网友:
同方的其实还可以

网友:
用的随机驱动??最好是官网上下载最新驱动,如果是ATI显卡的话,出会出现播放电影不出画面。ATI老驱动的通病!!

网友(2010-11-27):
是NF-G6100-N-A2 北桥集成显卡的问题,通病,今晚刚刚换北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