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代码走DD

楼主(2010-10-24):
一技嘉主板型号为GA-G31M-S2L ,上诊断卡,代码为AA—BB-CC-DD,卡在DD不动。。测得全板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bios已经刷过。。客户拿来时说是吹了一下灰就不亮了,吹灰前可以正常使用的。。这可能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
那是BIOS的问题啊    你刷了BIOS了没有啊?

网友:
有可能是那里空焊了     压压桥和座子试试看

网友:
如果清灰就造成这样的故障 还是哪里虚焊了 座子如果是透针的 就考虑桥

网友:
刷灰刷坏的板不好修,应该是静电把某些器件电坏了,听说跑dd是南桥周边设备检测不过,你可以查查usb什么的。我在论坛上看到的,可以参考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双核的U与800的内存试,再就是CMOS放一下电。测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掉件。电阻之类的

网友:
CMOS清零,刷个BIOS资料

网友:
cmos清了。。Bios也刷过了。。U用的是酷睿2的。内存工作条件都满足,还是一样,,直接叫客户拿走了。。搞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