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楼主(2010-10-24):
今天修了台T40 ,可以加电,裸板电流直升0.7,检测卡显示FF ,CPU供电0.96. 按压南北桥也没有明显的加电迹象,测3205 CLKEN 为低电平,难道是时钟芯片坏了,不知从何下手,忘高手给个指导.谢谢
cpu
芯片

网友:
电流直升的话应该是哪里有短路,你仔细查查吧

网友:
补充下,待机正常,加电后电流直接升到0.6 测各电压都正常,CPU电压0.94 , 测ADP3205 15脚 低电平,17脚3.3 ,不知怎么做了

网友:
这两天刚好也碰到,不知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2011-10-26):
正在修 难搞

网友:
你的U29有输出 VCCCUOIO电压吗? U29的 VTT_PWPG信号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