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用PCI显卡带PCI-E显卡

楼主(2010-10-24):
接了6片七彩虹爵豹7300GT 显卡,开机DOS下的英文字母或数字变成彩色的,进系统屏幕上有不少彩色的小点,我加焊了GPU,结果花得更厉害了,进系统看不清了,我现在想测显存,但是不会,我用PCI显卡带动可以显示(在BIOS里设好了第一个显示为PCI,),但是无法运行测试程序,提示大概意思是不支持此卡,求高手指点下怎么用PCI显卡显示情况下测试PCI-E显卡,谢谢了,

网友:
带着刷BIOS就可以,跑测试还是要用原卡的。

网友:
在论坛里下个MATS,  下载到U盘里,需要做一个自动运行MATS的批处理文件. 在看不清的电脑上用好的卡把cmos设置成USB优先启动,然后换上你加焊的看不清的卡,插入做好的U盘,跑完后在正常的电脑上去打开U盘里的REPORT.TXT,结果就在里面了.可以根据结果找到是那个VIDEO RAM 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要测显存只能在原卡上面测用PCI是没不了的,PCI只能看核心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