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a770s

楼主(2010-10-24):
今天刚接到一块ONDA  A770S的主板,上电,没发现有发烫的地方。测到CPU没电压,内存只有0.14。RT9202没电压,换了N个还是没电压出。在检查连接RT9202的3个60T03管,都没发现短路。接着内存发现个W83310的IC,又换了N个,还是老样子。压过北桥,没反应。检测卡显示00,,指示灯一个都不亮。。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了,,求高手指点下怎么搞好啊。要说的详细点啊。偶是新手,,正在学习中。。。。。求救啊!!!!!在线等

网友:
RT9202和W83310G 7脚电压多少?

网友:
都没电压出,

网友:
指示灯一个都不亮是指12V 5V  3.3V都没有么?

网友:
看你这么喜欢换管子,那先把内存供电的管子换了
不行的话再测9202的第七脚是否为高,为低的话跑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修内存供电,查一下9202  1  5  7脚的电压

网友:
把rt9202 7脚连的三极管踢了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RT9202一脚有5.11V,5脚有5.24V 7脚有0.02V,

网友:
7脚  低了 啊  跑 7脚 吧

网友:
7脚刚开始跑就去到一个小三极管,但是板上面没有这个三极管,跑不出去了,,是不是这个三极管掉了??谁有这块板啊??发个图片上来啊,就RT9202附近的图片就可以了

网友:
请问楼主是onda a770s 魔固版  4.0 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