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ller WSD81 威乐81的使用和细节

楼主(2010-10-24):
1,SUN FAI的电源线SF93  ,一个专业的电源线制造商 ---  Sun fai is an iso-9001 certified specialist manufacturer of power supply cords and cordsets.

2,线体部分,包括各项指标参数和认证等

3,焊台部分

4,接口部分,使用痕迹。。。

5,浸泡湿海绵
拉温焊接,使用湿海绵 浸泡,温度应该不跳变

6,450 temp,焊接焊笔线(高温)

视频解释:焊接接地面 以及 其他等

网友:
支架不是81的.

网友:
四哥的工具都是高档货,真另人羡慕,要是威乐的手柄线烫得坏的话,那就不叫威乐了,呵呵。最喜欢欣赏论坛元老们分享视频,四哥的帖要顶。

网友:
一直想要942可是没有找到合适的,超级喜欢81的变压器和手柄,当时没有买81是怕找不到头子所以入了951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weller选配件,架子有好几种款式。

网友:
四哥的工具都是高档货,真另人羡慕,要是威乐的手柄线烫得坏的话,那就不叫威乐了,呵呵。最喜欢欣赏论坛元 ...
引用 网友B:

谢谢兄弟帮顶,我发帖目的是让更多人想买的人怎么去识别一些细节。
这些细节都是可以去正确判断一个烙铁正常性能。

网友:
几种威乐81手柄架图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阿平贴出的一些烙铁架款式。
5楼我也更新了一些官方网站的清单截图。
阿平的烙铁架子由 1282080 和4122987 等组成,我的那台是855250或429217 。

网友B:
谢谢兄弟帮顶,我发帖目的是让更多人想买的人怎么去识别一些细节。
这些细节都是可以去正确判断一个烙铁 ...
引用 网友D:

原来如此,可惜视频分辨率小了些,无法看清熔化焊点的细节,不知道你拿来试验的主板是不是无铅工艺10层板?威乐焊接接地端子的焊点难道也要开到400度才能轻松化锡?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是中间的架子,嘿嘿

网友D:
原来如此,可惜视频分辨率小了些,无法看清熔化焊点的细节,不知道你拿来试验的主板是不是无铅工艺10层 ...
引用 网友B:

是啊,那是纯粹的金属面接地,不过如果使用马蹄型的话效果可能会很好。我用的是尖的。

网友B:
是啊,那是纯粹的金属面接地,不过如果使用马蹄型的话效果可能会很好。我用的是尖的。
引用 网友D:

明白了,看了你的测试视频感觉原来WSD81没有传说中那么神。
在网上看到SITAOK S-9210 和weller WSD81 的对比,好像升温还要厉害很多,看外观好像是仿JBC的,但SITAOK这个牌子还真没听说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使用60度锥头效果最好。30度锥头不太灵。
另外化解视频中的点位,没有一一使用其他型号头子没法给他定义手感。

网友:
使用60度锥头效果最好。30度锥头不太灵。
另外化解视频中的点位,没有一一使用其他型号头子没法给 ...
引用 网友D:

搞不懂你说的60度锥头和30度锥头烙铁头是啥型号的头,是说一字起子头?那个应该说成凿形头才对。

网友:
猪哥都是用的高级东西 佩服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对了,标准说法就是 凿型烙铁头

视频中我用的是 LT 1L ,适合焊接smt小件。

如选用凿型4.7mm 6.7mm应该有更好的效果。

网友:
以前用过 。这玩意烙铁头是专用的  坏了估计也不好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