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fast 主板D0

楼主(2010-10-24):
  今天修了一片丽台的462针的主板NB SIS 741 SB SIS964开始主板报警出现41我一看这板子好修刷个BIOS就不行了吗。马上吹掉BIOS芯片。下载主板BIOS文件刷新上去。满以为刷上就好了。。谁知刷上去以后主板直接D0我想可能是BIOS文件错了吧。。又刷。。刷N次以后还不行BIOS芯片也换了。就是不认U。主板PCI复位正常。。我郁闷了。。把CPU拆下。上假负载。。测U座供电,时钟,PG都正常。就是没有复位电压。座子是带针的不可能虚焊。。DDR内存槽上时钟也无。其他都正常。IO是IT8705F。。这片板子加电不久北桥就发烫。。不会这么背吧。。刷个BIOS能把NB搞坏吗。。。真郁闷。。大家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SIS主板就是垃圾。。我刷BIOS能把内存时钟和CPU复位都做没。。还是主板BIOS文件不对造成的。这个板子就是经典的WinFast 741MG-6L 经典中的垃圾。。。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刷个BIOS不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的,先确认一下是不是CPU烧了。462的U3秒就会挂的

网友:
我这个U都是加上风扇上的。。换了几个U还是一样。。用假负载量PG 时钟 供电都正常。就是无复位。而且内存时钟也没有。。

网友:
其它都正常。。

网友:
北桥的供电换掉 换兼容性好的内存 加焊北桥

网友:
是否BIOS文件没刷对能引起主板无CPU复位和无内存时钟。。

网友:
谁有这片板子是BIOS文件给传个,,丽台(WIN FAST K7S41MG-6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