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一台三温BGA焊台,有些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0-10-24):
本人是一位业余维修人员,制作工具齐全,由于平时维修量有限,想自制一台BGA,有些问题想请教大家:
1、上下加热风枪选用哪种比较好,论坛里有用安泰信的8205风枪做的,是不是只用风筒,控制箱不用。
2、上下移动的螺杆都选用那种,哪里有卖的。
3、三温区BGA焊台的电路图
4、感温探头选用哪种灵敏度比较高,效果比较好。
5、淘宝上买的那些温控器,是不是也可以做成曲线升温。
感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
8205风枪可以用,直流12v风大 10v差不多,
就是声音很拉风,象我业余的晚上不好意思玩。
用风枪焊接好了要关温控再拿开温度探头,不然风枪马上烧红卡嚓
在风枪头上挂个60*60发热砖当上加热。

真用起来发热砖不比风枪差,不用高价买曲线温控,80买个PID温控就可以。
理由是 热容量大,红外线传道迟缓,直接上220v慢慢上温3分钟芯片差不多就200度。
看见焊膏冒烟(180度)就留意一下,动一下芯片,滑动了 就可以。

感温探头  2元一个的和40元进口的精度,在BGA焊接上感觉不出。可以用特小线径的柔软,
不过有一次卡芯片下面去了,冷却后拿不出来,气死人

用风枪必须要用曲线温控器,因为上温快,PID温控器是在快到设定温度时才调整的,
在一开始加温几秒,温控器还没有反映过来,就可以把你的芯片烧了。

网友:
主要是机械精度不好控制,比如主板的固定,上下,加热头的固定,电路不是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值得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