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T 19308W 开机亮几秒黑屏 无指示灯

楼主(2010-10-24):
  海尔HT 19308W   开机亮几秒黑屏 无指示灯   有时能用几个小时 有时亮到显示无信号就黑屏了   黑屏无指示灯

网友:
   高压看看有没问题`无指示灯是什么是不亮还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机指示灯蓝色 看到显示 无信号 然后就黑了  指示灯也没有了  反复开多几次都一样

网友:
机器内温度高不高呀,查一下高压板是不是有空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