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想入手个风枪 不知道那个好

楼主(2010-10-24):
现在有两款 852D 和8205 850B正在犹豫中

最后还是买了 8205

网友:
852和850同8205不是一个概念。8205是旋转风,适合做手工BGA。在这方面确实比上述两种好用。852和850是气泵式直吹风,拆个小件啊什么的比8205好使多了,是我们最常用的。

网友:
大哥,那一款比较好用一点呢??/

网友:
找一下基地淘宝客服,他们会给你相应的推荐的。

网友:
我基地淘宝店单买的8250头,出来的不是旋转风啊,枪头没有旋转片装置,会不会是假的啊?

网友:
各有各的用处。。最好2样都买。。看3L的介绍。。

网友:
要焊接一般芯片  就用852D   要焊接南北桥芯片 CPU座 等  就加个  8205

网友:
8205   我用过的   很好用

网友:
旋转风的,,好使!!

网友:
最好是8305,你用温度计量一下实际温度就知道了

网友:
我还用的老款852的

网友:
我也想买一台852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