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420A机器不能充电,插上电池不能开机,提示电池电量低。

楼主(2010-10-24):
联想420A的机器,现在的故障是用电池不能开机,提示电池电量低,插上电池用适配器也不能开机,同样的提示,只有单独用适配器才可以开机,插上电池用外接电源调到19.5V也可以正常开机,(适配器是19V的),充电IC已经换了2个,同样的故障。还有用外接电源调到19.5V正常开机后也不能充电,充电指示灯是亮的。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有没量一下电池的电压是多少?查一下电池去充放IC之间的电路,

网友:
还有就是量一下只插适配器(或可调)时的充电电压,电池和可调电源一起插时的充电电压.
有可能是电池引起的.

网友:
修一下电源切换电路吧

网友:
首先要保证电池是好的再查充电电路,有的故障换充电IC解决不了问题,ACOK信号有没有送到IO,如果信号通路断开,也不会启动充电的。

网友:
可以先用可调电源给电池充充电,判断电池是否好的

网友:
电池是好的,换了个电池试了,同样的故障,而且电池是满的,也不能开机,提示电池电压低。电池到充放电IC之间的电路是正常的。充电是启动了的,充电的灯已经亮了

网友:
会是单片机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