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P800主板触发保护(未通过)

楼主(2010-10-24):
   今天客户拿了一个ASUS P4P800的主板过来,说点不亮,我插上电源一测,触发保护,根据以往的维修经验,我立即检测CPU供电上管D级是否与S级直接导通,经一测量,果然上管D级与S级直接导通了,接下来再检测各相供电上管是否损坏,检测到右一相上管G,D,S级相通,证明该MOS管已损坏,我立马将该MOS管更换掉,然后插上电源一测,结果还是一样,而且新换的MOS管再次烧坏。。。。
  接下来,我将该MOS管和次控IC(ADP3418K)一起更换,更换后插上电源触发,不再保护了,但是检测CPU无供电,内存,芯片组供电都正常,接下来我把主控芯片也更换了,更换后插上电源触发,CPU供电正常了,我换上CPU,主板跑数一切正常了。。。。

网友:
触发保护应该是MOS管和电源管理芯片,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我经常修到,把他的一组三极管和电源IC一起换就搞点了,

网友(2015-11-02):
哈哈,没想到还有一帖这么久的帖子,以前修都是三把斧,现在想想以前的技术。。。。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