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A无线网卡收不到信号

楼主(2010-10-24):
无线网卡驱动有的。电源管理驱动也装了。打开无线开关。屏幕上也有显示。但是左边的无线灯不亮,搜不到无线信号,显示无线开关没有打开。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可能是没打开啊···我也遇到 ···要打开了···等一会     最好周围无限信号多··
确定都开了    看下属性的  WINDOS配置
不行  就装系统再来  在不行   可能卡坏了··不过很少坏··

网友:
重装一个新的无线卡的驱动。看一看可不可以。

网友:
可能是无线网卡坏了

网友:
无线网卡确定是好的。换了好几块了。系统也装了好几个了都是收不到无线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