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不通为何?

楼主(2010-10-24):
一用户反应他家的计算机不能联网了,随即上门去修理,经测试网线是通的,没有问题。把交换机和计算机的接头重新插拔一遍,问题依旧,各位老大此问题如何解决,还请赐教一二,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这样也能上门去修?  根本就没有检查的过程。。。

网友:
老大你不上门,难道让他把机子抱来不成,不是计算机不能用,是网络不通,你不去看怎么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你说的“检查过程”上门意思,还请说的明白一些。

网友:
先从本机软件开始检测哦!看看能不能连接路由! 不能就去查路由到机子的网线!

或重庆路由看··    在看看他的总线是不正常的!

网友:
计算机系统我重新装过,也用独立网卡试过,但还是没有解决问题,才来此请老大们帮忙呀!他用的是交换机,就不用查路由了吧,别的用户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补充一点,用的是四线的宽带,1236亮灯正常,用户没有直接使用路由和猫等设备。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夜已深,注意休息哦。总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各位热心坛友的帮忙!

网友:
从基础学吧,顶上有帖。PING命令看看。

网友:
老大好像没有明白我的话,是根本就连不上,非不能正常使用。网络状态为“线缆被拔出”有红色小叉子,如果可以PIN的话那就好了。

网友:
本来还想让你看看MAC地址是否全为00或是FF,如果有小红X,那什么也不用看了,你如果确定网络没有问题,那就是主板坏了,如果确定主板没有问题,那就是网络不通。没有第二个解释。

网友:
此机器为新机子,应该不是主板问题。如果说是集成网卡接口坏了也有可能,但是用新网卡也不行,同样提示“电缆被拔出”是不是交换机的接口坏了呢?

网友:
如果说线中有断线,可是用测试仪去测,1.2.3.6都通呀。真是郁闷。看来应该是交换机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主说的太散了,看了都累,看来你那边应该是小区光纤吧,交换机下接了几台电脑?是不是除了你这台,其它的都可以上?不接交换机直接拨号行不行?碰到问题最重要的还是思路!!!

网友:
谢了,还是您说的比较好呀,是小区光纤,我想法再试一下吧。谢谢坛友及时的回复,为技术而努力。

网友:
楼主叙述的故障现象模糊不清,不好判断

网友:
有几个网卡啊?是突然出现的问题还是一直就连不上。

网友:
你看一下是不是网线太长了,或者是周边的干扰信号太多,造成信号有减少了,这种表现出来的现状是本地连接显示是正常的,但是不能自动获取IP,手动设好IP但是发送有数据接收很少或根本没有,这种解决最好的办法就是将网卡的速度高成10M全双工就好了!

网友:
干吗不试试直接接猫呢

网友:
看一下IP地址,看是不是设到 别的号段了
一般用自动IP,自动DNS就行了,但如果设置了,又设错了,那肯定会上不去

网友(2010-11-29):
不知为什么,把两边的头重新做了一下,重启计算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