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L9RP4加焊MCU后偏色菜单正常。

楼主(2010-10-24):
七喜L9RP4,原始故障是,用半个小时后,屏和电源指示灯同时一亮一灭,用的是外置12V适配器,更换适配器后故障不变。加焊MCU(TSUM16AL-LF-1)后,出现偏色,菜单显示正常,且原先一亮一灭的故障依旧。换新的24C02和24C16还是偏色。求解。。。。。屏是HT190WG1,驱动板上还贴着长城显示器的标。
刷了几个19宽的2025的程序都不显,这屏也太奇怪了。
按键全换了

网友:
请仔细查看是不是有连锡的。加焊后出现新的问题一般都是动过的地方造成。

网友:
把MCU的焊盘清理干净,在菜单里把设置回复到出厂设置

网友:
加焊过程中,有的可能没有焊好或是有的联焊了,,

网友:
程序问题长城的很多驱动板都是一个样子,只是程序不一样

网友:
查驱动板所有电容,特别关注3。3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进工厂模式调一下看看行吗,这板子换通用的还不好弄,排线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清洗过了,也没发现连焊,也恢复到出厂设置了,没用,可能是静电吧,我是用刀头几个脚同时焊的,当时,也刚拨电源不久就加焊,也没放电。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有进工厂模式的方法吗,我网上查了,关于七喜的资料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本来很普通的故障,你搞复杂了!
这种机器,基本上是高压板的DC电路坏、灯管坏造成这种现象的。
SCALER虚焊的概率比较小。

刷了几个19宽的2025的程序都不显,这屏也太奇怪了。

屏本身很普通,你用的程序明显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这刚好有一块一样的驱动板,换上去,现在点了二三个小时都没出现原来一亮一灭的现象了。

网友:
弄好了就对了三

网友:
偏色解决了没有呀?

网友:
回复 网友E:
换驱动板就好了,应是MCU的问题,也没程序来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