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MSI ms-7529主板跑E1

楼主(2010-10-24):
一块V星MS-7529的主板。CPU是775的 开机诊断卡跑E1。。点复位开关还是跑E1 .换CPU.内存还是跑E1。。最后做了两次775座子和一次北桥但还是跑E1,CPU供电复位时钟都有。。。希望有遇到过类似主板问题的朋友说下。。。在此谢过::
cpu
cpu供电
主板
求助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正常不?

网友:
好像档CPU的吧BIOS刷过没,IO换个试试。

网友:
海韵之恋
的帖子
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 因为昨天按着775座子都有点亮过 所以排除刷BIOS I/O应该没关系吧 我觉得是档内存

网友:
说了也不信有些板就是IO坏了真的会档内存的.

网友:
坚持一生
的帖子
G31的板要上双核的U与800的内存,一个条件不满足都不会过内存的

网友:
涵山
的帖子
谢谢涵大哥的经验分享 但是客户板都拿走了 呵呵 下次一定记住啦 。。

网友:
楼主还是没修好哈!我今天也遇到了一样的故障。还望基地在V星工厂的 老大们 出来指点下。

网友:
IO坏,内存供电没有了,就有这样情况

网友:
这种板没办法修的。。。。我遇过几片板都修不好 ,哪里都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