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不放过你,MD修不好这块板就是不吃饭!

楼主(2010-10-24):
今天回收一块主板微升的主板,跑数OK,集成显卡花屏(更改)用独显OK。上午忙,没有理它放在一边!
下午稍微闲时拿来练练手。打三基色阻值正面图

背面:
82,8 3,84,晕倒!跑线发现连到一个750的电阻上,(我也想不通为什么750 我的表量出来是82了)
跑线时打到蜂鸣挡,用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查。但由于我的表和实际值有误差,就从其它板上找750电阻拆下来测,发现为82欧,
然后就用热风枪呼呼吹了,将其两个吹下后,测值仍偏大。大概用了5分钟换了坏掉的两个电阻,通电测试,显示器有显。搞定,但那时肚子都扁了。希望给新手一些鼓励,只有坚持,就肯定成功。希望像我一样的新人永不放弃

网友:
楼主的精神可嘉,但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网友:
电阻上标750还是该电阻阻值是750欧姆?

网友(点评):
本体标示 750 的电阻 阻值为 75Ω !

网友:
不显示和三基色有关系?应该是查行场信号。。。三基色不正常只会偏色

网友:
文不对题,,这对导致不亮吗,,,如果你说加焊了行场信号输出是否有开焊,我会相信,

网友:
回复 网友A:

    750s 75欧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标的750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加焊过,但我认为没有影响,所以就没有打上去

网友:
对啊··三基色有问题好像只会偏色哦···

网友:
不是750欧,电阻没坏,怎么弄好的,奇怪

网友:
要向你学一学!!!!

网友:
标750就是75欧姆电阻 你量82就没坏  估计还是虚焊。。。。

网友:
标750的电阻阻值就是75欧啊。没显示一般都是行场信号上的电容有问题。或者桥本身有问题。

网友:
顶下,学习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还是要注意休息

网友:
这精神肯定要学习的啦

网友:
RGB不对会不显啊

网友:
楼主是怎么修好的?我现在没有弄明白呢,呵呵

网友:
跟俺师傅一样     他是有家的人了  没办法

网友:
牛头不对马嘴,三基色的匹配电阻再怎么变大也不会导致无显的。。。

网友:
敬业精神可佳,但虐待胃可不好,我就落下个胃病,希望同行们注意

网友:
楼主是怎么修好的?我现在没有弄明白呢,呵呵
引用 网友C:
是啊,我看了之后还是有些搞不懂。按理说测得82、83、84与实际阻值班员75相差不大,应该没问题。而且三基色只会影响偏色,而行声信号可就会影响到不显示了。
无双鸟
我测过,三基色的对地是这三个数值的,出入不大。基本上可以说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如果是三基色都有问题是不显示的

网友:
第一不可能三色电阻都坏,第二就算有两个坏的,还不是有一个好的呢嘛。但它还会显示某一个颜色,怀疑是楼主误打误撞修好的,搞不好是行信号没送出来,或者行信号那个地方虚焊给你无意间补焊好了,和楼主换的那几个电阻关系不大

网友:
有点不理解 到底没搞懂怎么解决问题的

网友:
万用表测量还是有误差的,但是此板应该会有行场信号

网友:
神啊!好多人歪打正着。下次遇到吹口气就好了。

网友:
现在台式机的主板··
一般修的麻烦我一般是不去修的啦····

网友:
不太明白!把主板发上来让大家好好研究下!

网友:
一只熊使劲爬一颗大树,说我一定要抓到鱼......

网友:
以后我修板时一边放NOBODY,一边拿风枪使命在板上吹.一定能修好!
哈哈,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
我一般都是吃饱了再战

网友:
LZ你看看主板旁边是不是有个74HCT125D的门电路。
要是有的话,估计是你加热了这个芯片。

网友:
有点不理解,到底没搞懂怎么解决问题的?

网友:
750就是75欧,一定是瞎猫撞见死耗子了!

网友:
RGB应该跟不显示 没关系吧

网友:
搞维修就要有你这样的精神!

网友:
搞过一块显卡。发现3色都没有那就是黑屏,3色的电压好象从主芯片出来的是吗?

网友:
75欧的电阻 像这种电阻 电感烧变值的真不少 就看你细心吧

网友:
整部好 不吃饭呗!!

网友:
楼主这样对身体不好,特别是对胃,望努力也别忘保重龙体!!!!

网友:
许多人说和3基色没关系! 我帮楼主解释下! 可能是北桥开焊了! 让后给楼主折腾一下 又好了! 所说楼主修好了! 以说 还是会返修的!

网友:
值得鼓励,很好

网友:
刘重兵
的帖子
必须的,不然老婆都找不到了

网友:
侯良伟
的帖子
哥们不要这么说哈,今天这块主板已经出了,如果返修我找你

网友:
jacy
的帖子
因为手上正好有另一外主板,北桥坏了,就参考着打值测试了

网友:
的帖子
先前是有花屏的,但今天遇到七彩虹花屏,你猜猜是什么坏了,不好意思,AM2的U坏了

网友:
1、表坏、
2 、表没电

网友:
三基色正常对地阻值为75,82 左右会导致集显不亮吗??

网友:
baicel
的帖子
CPU坏了 还能让你见到LOGO画面??? 还能让你见到花屏??
无双鸟
不是全坏了,只是不良,是有这种情况的,还有什么自动关机、重启呀都会有的

网友:
看得晕呼呼, 瞎猫遇到个死老鼠吧

网友:
75欧姆表测量是82 是你的表的问题吧! 要么表没电了 你要是测量其他电压 肯定有电压不对的地方 上次修了内存供电 一侧内存电压3.2v 好久没感上内存 最后换了万用表的电池 电压回复正常值了 2.5v 表的问题!

网友:
櫊里傑夫
的帖子
对哦 三基色都没有 屏的指示灯应该正常 屏无图像

网友:
不显,搞三基色干嘛???

网友:
就算你83.84欧有问题,你从其他主板上拆下来的,还不是82欧嘛。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这帖子真的没啥说的了。这不是故障的本质!我们多数人还搞不清750=75吗?RGB不会这样的。

网友:
baicel
的帖子
新手去听一下成龙大哥的《壮志在我心》,,学得实在是烦的时候,自己唱一下这道歌,会更坚定自己的意志!!!!!

网友:
坚持到底就是成功

网友:
我有个坏的AM2 CPU·每次都能点亮···有时还能进系统···就是进一会会死机···

网友:
行场才回到导致不显 RGB补正常会偏色单

网友:
75是对地的。三色信号是通过电容耦过来的。行场信号才是的。应该是换的过程中将行场的空焊也刚好补了

网友:
感觉桥空焊的几率大一些

网友:
换个门电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