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133电池和电源同时使用开不了机

楼主(2010-10-24):
今天遇到一台HP 2133小本,单独使用电池或者电源都能正常使用,就是电池电源一起使用开不了机(不触发),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这个主要查保护隔离电路应该是连接到公共点的那个MOS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