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775I65GA跑00

楼主(2010-10-24):
现手上这板上假CPU有核心电压,复位也正常。但一上真CPU就什么也没了,诊断卡00 FF有时d0,请教一下该怎么处理。CPU是好的

网友:
换个CPU看下

网友:
CPU是好的。。。

网友:
不跑码先查总线刷BIOS 压桥压座特别是775的座子

网友:
CPU座子坏了吧,你用刀刮一下看咯,有条件的话可以换一个CPU座。

网友:
可能你用的cpu不支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