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无头绪,灵异事件

楼主(2010-10-24):
今天接到公司一台电脑
表现为,不开播放器(酷我音乐盒或千千静听或QQPLAY等)就不能上网,连QQ也不能上,
点开浏览器,无反应,屏幕右下角的图标也不闪跞,发送和接收都没有动静
只要先打开播放器听歌,然后上网就一切正常、
已经重装过系统,换过多种系统盘,无果
该电脑为精英 PIASD过渡主板,478CPU(C41.8)SD384M内存(256+128)集成网卡
更换过内存条,无果

没有维修思路了

到底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修了这么多年的电脑,从没见过这种事件

不知各位达人有没有见过这种故障?

现在初步怀疑是网卡故障,因公司无网卡,叫采购去买网卡了,只是心里没底气

可以确定的是
1、不是病毒的原因

2、内存条更换过,经检查是有问题的,该内存条经软件扫描发现X72出错,但是更换一条内存条还是不能解决上网问题。

不知道X72是什么东东
3、据公司人员回忆,显卡之前出现过花屏的现象,没有修,自己好了

无头绪中。。怎么下手?

网友(点评):
够灵异的 嘿嘿 确认网络没问题?

网友:
你说你们公司修电脑连个替代的硬件都没有,这个问题应该还是在软件上

网友:
国营 就是这模样,什么都讲拉帮结派,本来工程部 有网卡的,非说这电脑属设备部的,不给配件,只好叫采购买了,
自己想想也应该是软件问题,可是就是想不到是哪的问题,
系统干净的,刚装的,其它软件基本都没有装,连OFFICE都没有装。
总之无从下手,只好等明天网卡回来之后再试试看了,

网友:
我碰到过一个电脑,开机音乐都正常,一放歌曲就卡,后来换个CPU就好了,坏的CPU是AMD的X2 215

网友:
端口是不是冲突了呢。也不像。确实怪。等你的好消息。

网友:
换CPU?想不通原理,呵呵

网友:
关注~~想学习下具体的解决途径

网友:
确实是很奇怪的事!
重新格式化C盘,安装纯净的系统,再换网卡、内存条、CPU试试吧。
我相信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
呵呵,不会这么灵异吗,,不能上网你检查了什么,,IP  网关,,DNS   ?

网友:
这种怪毛病不可用正常思维来判断

网友:
先确定网卡驱动安装完成,网卡正常工作,然后用ipconfig /all查看是否有正确的IP地址,网关地址和DNS地址。
用ping命令测试和网关是否连通,然后ping www.baidu.com看看是否能正常解析。送你两个DNS地址:202.101.172.35     202.96.104.16
LZ试完把结果放上来,在线帮你

网友:
上面的 ,还换板子啊!那坏个东西就换板,那还要人活吗?我想可能就是网卡问题!

网友:
听起来蛮正规的公司,怎么两个网卡都没有,同样跟这个电脑一样不可思议

网友:
格式化硬盘再安装一个干净的系统以确定是软件还是硬件的问题
不行就查硬件了
内存有坏区是肯定要更换的

网友:
对硬盘格式化重分区装系统看看

网友:
最好将MBR也清空用正常的电脑MBR替换

网友:
把硬盘DM低格再重装系统试一下。

网友:
网卡买回来了,装上还是那毛病,无语了,头大的很,

只好拿去低格试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公司的东西,一气之下把内存给换了,不过那破毛病还是在

网友:
回复 网友B:

    IP和DNS都是设置好的,DNS在CMD下打开播放器后是可以PING通的且网速很好,如果不开播放器就PING不通,真是灵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算低格了,然后找个不是GHOST版的系统装一下试试看,如果低格了装上系统还不行,那只好手动给它加个播放器的进程好了,开机自动启动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国营就是这样模样,大本事没有,勾心斗角拉帮结派却特别熟练,这些人。。。哎
借个网卡居然还要总经理签名。。。。。。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公司内部的线路,IP和DNS是没有问题的,倒是LSP不知道是否有问题,我是修硬件的,对软件只有装系统的水平

网友:
下载一个360,系统恢复里一键恢复一下,再下载个Sreng,修复一下注册表。然后下载个驱动精灵自动更新一下驱动。这跟硬件没关系的,是系操作统的问题。我估计是驱动没装好或系统服务没被开启的关系。也有可能是病毒的关系,很多病毒自启动方法很多,装完系统后不要进分区盘符,直接下载360打补丁,然后安装一个杀毒软件,全盘扫毒,。最好是进安全模式扫毒

网友:
重做一下网头试下,是不是松了或者接触不良啊,对了在你装网卡之前 你把集成的那个网卡在BIOS里面屏蔽了吗

网友:
水晶头接触不良吧........个人意见,汗。

网友:
还是没有弄好,估计是系统那个服务出了问题,
给电脑加了个播放器的自动启动进程,
返还给用户了,
这个问题关闭了吧
虽然还是没有弄明白怎么回事
管理员看见后,把这个贴子关了吧,谢谢

网友:
取下CMOS电池放电。再恢复或重装系统。最好先格式化一下C盘,注意不是在XP系统下格式化,而是用专用格式化程序在DOS或光盘启动中格式化。我一般采取光盘启动并利用其中的格式化软件格式C盘。

网友:
支持25楼的观点,有时虽然重装完系统,但一进电脑还是会有病毒的。希望能给楼主一点思考的方向吧。

网友:
用另一个硬盘试试,重新安装,看是否出现前一个硬盘的情况,如果没有就是你以前的硬盘里中毒比较深,建议把资料拷贝出来,重新用FDISK分区,安装系统!

网友:
我看的听郁闷的 ~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问题,可惜得不到答案了

网友:
很奇怪的问题!

网友:
将别人系统备份一下,在系统盘装个你信任的系统试一下,不就知道是软件还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bioss重新刷一下呢,或者网卡驱动重装

网友:
好奇怪啊

网友:
先加独立网卡试试。

网友:
中毒了啊、、你换个硬盘做个系统试下。

网友(2010-11-23):
还真是见鬼了,那是什么播发软件啊?

网友:
什么上网方式?拔号还是路由?如果是拔号就只有重装系统试试了,路由的话看看换成指定IP呢

网友:
恢复主板设置,重做系统,重建MBR,
再不行,就是板子坏了,

网友(2010-12-28):
用PE系统看看可不可以连接网络(有点PE系统是可以使用网络的),如果还会出现你说的情况,那可以肯定是硬件了。

网友:
    你用别的硬盘装一下不就知道了吗?估计是软故障

网友:
多试试别的方法吧。。。。

网友:
把硬盘D格了再作系统试试看

网友:
不是灵异问题 电脑方面 用句广告词 一切皆有可能 ,刚才看一个帖子 上office 2003就死机 系统装了很多次 ,也是挺令人发狂的事情 ,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

网友:
会不会是局域网病毒啊?

网友:
换个网卡看看啦。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整个360急救箱扫描一下全盘,肯定有隐藏的东西在搞鬼

网友:
还是搞不懂

网友:
老大。。你这个机器的故障还真是怪。。真没碰到过。。。你要是离哥们我近。。我把东西借给你让你做实验看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这个故障真是奇哉怪哉。。。

网友:
这个现象还没遇到过呢

网友:
X72报错吗?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有调解设置的问题吗?

网友:
此故障已入选二十一世纪人类未解之谜

网友:
重分区装系统试试看看

网友:
有可能是病毒
也有可能是声卡和网卡冲突
内存的问题最大
还要注意静电和接地

网友:
长见识了,居然还有这种情况.

网友:
确实不好对付的毛病啊,干了五六年了也没遇到过这样的故障,但是有一点建议  就是不能用常规的判断方法.那样肯定是无头绪 持续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