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4华硕K8N4-E主板 搞死人

楼主(2010-10-24):
主板能点亮 c1-c3 -2526 -5r56-7f7e 主板自检好 就 自己跳到BIOS底下 提示  The system iniruded chassis opened or tempered before please check the system 能关机 开机又是这样 已经刷bios过  还有老问题 望高手指导

网友:
应该再刷次BIOS

网友:
主板上有个 chassis 跳线,看看是不是没了,或者跳错了,再清下CMOS  就好了!

网友:
不是出自本人之手 希望对你的问题有帮助The system intruded,chassis opened or tempered before. Please oheck the system. 意思是:"这是系统被入侵的提示,请短路chassis跳线,然后恢复BIOS的出厂值。" 原句是华硕主板的一个特色功能,你看看主板是不是有一个跳线是设置机箱打开状态报警的,如果有的话对照说明书设置好它就没有这个提示了。 或者:通过BIOS放电或短路chassis跳线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在机箱检测跳线那里3脚脚应该有3.3V左右的吧如果没有就跑线会经过两个三极管把一个拆了就行

网友:
是不是主板有个报警设置可以关闭呢 ?

网友:
华硕主板上的chassis跳线上连有一个小三极管,如果此管坏了也会出现这个提示。

网友:
应该是跳线跳错了 仔细看看

网友:
谢谢大家 就是跳线跳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