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人帮我看下开机这个提示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10-24):
SMART Failure perdicted on Hard Disk  0:  WDC WD600BEVS-22LATO-(S1)

WARNING:Immediately back-up your data and repLace

your hard disk drive.A failure may be imminent

press F1 to continue

这个提示出现快一年了 SMART 这个提示有人说是硬盘有坏道 我检测了硬盘又没发现坏道,说是BIOS里面可以设置不检测这一项  但是我的BISO版本里面没有这个
在不换硬盘的情况下我该怎么解决这问题
补充一下  我的机器没有软驱, BIOS里面也找不到软驱启动项! 系统时间是对的

会不会和我之前买电脑的时候里面有一键还原的有关系 ,我这电脑现在还可以用机器上面的一键还原 还原到07年时候装的那个星空极速的系统   这一年我换换好多个系统了  都是这个提示

网友:
把软驱关了 顺便看下系统时间对不对

网友:
我很郁闷  我的机器上没有软驱  BIOS里面也找不到软驱的启动项的

网友:
备份好数据换硬盘吧。

网友:
好像是硬盘报错吧,我的机器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提示,大概用了半年后来到售后去,他们说硬盘有坏道,后来换了个硬盘就好了,所以提醒楼主一下,要当心了,如果硬盘里有重要数据,最后备份一下!

网友:
似乎就是硬盘的问题哦,建议修理或更换

网友:
有可能是硬盘主板问题,

网友:
驱动器A 错误啊!

网友:
先换了硬盘试一下。

网友:
按楼上说的,换个硬盘试下,没继续出现提示的话,那就是硬盘问题了,有的话,那再排除其他别的问题。

网友:
就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呵呵,不是DRIVE A ,中间有个句号的.是硬盘有问题了

网友:
硬盘问题,硬盘软体错误也会出现

网友:
SMART Failure perdicted on Hard Disk  0 硬盘的SMART表破坏了,只能刷硬盘固件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