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4-AM2L主板复位电压偏低0.19—求助高手!

楼主(2010-10-24):
映泰NF4-AM2L 复位电压偏低0.19V 正常电压是1.75V 这电压由IC:74CT08提供。
74CT08各脚电压:1脚 0.12V偏低,正常3.3v 4脚0.23V偏低,正常3.3v  8脚0V正常4.7v 9脚0.23V偏低 正常3.3v  其他正常   1 、4脚直接进入桥 8 、9脚经过一个排阻连接到CPU座 复位针。1、4脚的电压从桥出来偏低,所以导致 CPU复位电压偏低,如果不是桥坏的情况下,是不是其他原因导致桥送出的电压偏低?有高手碰到这样的问题吗?

还有一块 CPU供电 正常 检测卡跑C1  加焊CPU座后 检测卡FF

网友:
别的供电时钟都正常了吗?只有在供电时钟Pg都正常之后桥才会发复位,前的都正常就加焊一下桥NV的桥爱空焊。

网友:
PG 0.19  核心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