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独显 进水维修

楼主(2010-10-24):
                                  DELL D610独显 进水维修 一例。没有下载分呢。希望通过此贴兄弟们慷慨点。
       拆机略。直接进入主题。液体是从内存地方进入的。还有就是充电部份的管子和充电芯片与其下面的焊盘都已经被烧断啦。将烧掉的充电芯片与其管子全部拆下。由于焊盘被烧掉了一个。接线很困难再加上又没有充电芯片来更换。又将其烧掉的芯片焊了上去。测了下没有短路。没有想到的是通电后32PIN还能顺利产生ACOK信号。此机EC的ACIN信号就是从充电芯片产生来的。心想充电虽然不能。但能产生ACOK信号也可以将就用吧。反正给客户说了不能用电池的。呵呵。
     虽然ACIN正常但不知道能不能触发。接可调电源待机为0.02A,接开关为0.08A掉为0.02A。心想最大的可以性是:一为有短路存在。二为有电压没有打开所至。测试结果没有发现短路。但全板的电压就只有3.3V 5V 1.8V。其它没有电压。由此证明为缺电压造成掉电的。打开图纸找到1845所控制的1.5VSUS和1.05V。测其供电正常。
但ON1 ON2没有。就从ON2查起吧。此机的ON2是内存的1.8V供电芯片输出的PG来打开的。由此找到1.8V产生芯片8550ET测其1.8V已经正常产生。但实测PG没有。
从图看来它有一个100K的上拉电阻。是由+3VSUS来给它建立一个驱动电压的。实测上拉电阻也没有电压。又找到+3VSUS的产生地。是由系

统主供电的1999芯片产生的+3V_SRC电压通过六脚N沟道PQ37转换过去的。
实测PQ37的栅极第三脚没有电压。又慢慢查其栅极吧。查这栅极的时候由于对板子的不熟悉。找元件找了好久好久。结果是断了线。最后从PR127飞线到PQ37的栅极。再上电一按开关但变为0.85A电压没有反映啦。也没有掉电CPU也不发烫。但1.5和1.05V已经顺利产生。但CPU和显卡都没有电压。又查起显卡的供电吧。显卡供电控制芯片为1541。测得1541芯片的23PINV+正常但25PIN VCC为2.5V,不正常,正常就该为5V。这儿供电的5V是从系统主供电1999产生的+5VSUS通过PQ12转换过来的。测其栅极为1.5V不正常。由于对板子的不熟悉,找元件半天都找不到。于是直接短接了PQ12。再通电。显卡供电有啦。CPU电压也正常。顺利亮机。维修结束。

网友:
很好,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
思路清晰,过程简单明了啊。

网友:
这样的维修过程真是大快人心啊!

网友:
看来修进水的机器就得看图纸才能修好 前提还要有很强的理论基础才行 还得学啊

网友:
这也太难了   你把我吓到了

网友:
值得学习啊。修本就得看电路图

网友:
楼主说起来轻描淡写,修起来就不容易了,高手

网友:
看来进水机修的比较多呀,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厉害。。请教个很菜的问题 为什么 on1,on2都没有你先查on2  cpu,显卡没电压你先查显卡供电。而不是查on1和cpu的供电呢?还请楼主指点一下。

网友:
修机器没图不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CPU电压都是最后才产生的。前面电压都没有。自然要先从前面查起

网友:
厉害,进水的板子也能修好,而且思路非常清晰,就是图太小了。

网友:
楼主可有d610  板号jm5mbag9这个板号的图纸,分享一下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