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0 筆記本適配器輸出無電壓

楼主(2010-10-24):
輸出16v 4A 但輸出無電壓 拆開看電解電容沒有脹 FUSE 沒有斷路 應從那個零件開始查 圖中圈住那顆三腳編號N50E是甚麼零件 怎樣用電阻表測好壞 請指點謝謝

网友:
N50E是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是400V的,如果坏了应该爆开或裂开
检查了那个275V的电容吗?

网友:
一个电阻就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回覆
那顆275v是甚麼電容 用表怎樣測好壞呀

网友:
謝謝回覆
那顆275v是甚麼電容  用表怎樣測好壞呀

网友:
应该先检查输出端有没有短路、启动电路、开关管的漏极有没有电压

网友:
LZ好像不是作维修的吧,按照LS的方法查就好,再不行就从出入到输出一步一步查。实在不行就找专业师傅修吧。一定要注意安全!!!!一个电源值不了多少钱。安全第一。祝你好运。

网友:
回复 网友B:
謝謝你提點
那顆黑色四方0.33uf 275v 編號132400 用電阻表怎樣測呀

网友:
我遇到过好多个这样的。都是你第二张图大电容右下的那个电感有脚烧断了。你只要量下L和N线有没有通到整流桥的中间两只脚就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謝謝回覆
那個大電容右下的電感有四腳 是不是帶電測輸出二腳有沒有電壓到

网友:
不用带电测啊。它其实是两个独立的线圈。每个都是一进一出。两个进的脚分别接在火线和零线上。两个出的脚分别接在整流桥的中间。所以你断电时量火线会不会连到整流桥中间某脚,零线会不会连到整流桥中间另一脚。

你把它脚上打的白色的胶去掉摇一摇线圈,如果有断脚,摇一摇就看得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管子是IGBT?

网友:
回复 网友C:

謝謝指點
那個電感用電阻擋測火和零綫 一進一出 都通

网友:
查电源输入电路、启动电路是否有开路。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从他的位置看0.33的应该是输入滤波的电容,应该不会是它造成你现在的故障。如果你想看看他的好坏,可以拆下来用万用表量一下有没有短路,开路以及容量又没有变化。

网友:
會不會那顆大電容有問題 但看沒有脹

网友:
有一点值得一提,就是这电源,50元的话,是有维修的价值的,,买新的垃圾电源,可能就几十元,不过,相当容易坏,,而且还会搞坏本本的!!

网友:
謝謝各位回覆
圖中那個是開關管 那個部份是啟動電路呀請指點

网友:
ic3842 電壓輸入vcc7腳用表讀約有4.7v這個讀數正常嗎

网友:
3842 pin7 是供电脚,4.7v偏低,一般12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