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系列的机子无显示

楼主(2010-10-24):
  HP DV1000系列的机子,故障为开机"FF" 电流正常,上到0.59就不动。换个CPU上到0.9也不动,主板是用广达代工的 CT6   945GM的北桥。
CPU复位正常,测各个时钟也没有发现问题,BIOS也刷了,不好。南桥换了,还一样。北桥到CPU的总线测量了也没有发现问题。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修到过CT6这种状况的问题.
  听机主说之前是因为档机直接断电后,再开就开不起来啦/////

网友:
这个机子显卡坏的多,

网友:
945GM 是集成显卡的吧,应该说北桥坏的多

网友:
那你打一下内存到北桥的阻值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没有测,测了哪些说仔细点,大家好帮忙.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了,测北桥的外围电路,像REF COMP,等.

网友:
打下CPU与BIOS的通讯正常不?

网友:
那你打一下内存到北桥的阻值
引用 网友A:

都跑不起来测内存的阻值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
他是让你测一下 北桥有没有虚焊  虚焊的话就焊北桥

网友:
CPU没开机。各总线如果没问题, 换个北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打一下值,看看是否北桥有问题

网友:
北桥加焊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