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5200,挡2b, 显示“频率超出范围”

楼主(2010-10-24):
七彩虹5200,挡2b, 显示“频率超出范围”
刚才始,挡2B的时侯,屏幕还显示一行字,显示显卡的容量,接着就黑屏了。
用pci显示,运行nv -c,可以查看到gpu与bios.
显卡
黑屏

网友:
5200发热大,看一下MOS有没有老化,再直接回流GPU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知道怎么处理。有知道的说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我们平时都是当作芯片不良, 不修,
如果你修的是显示器的话, 这种情况都是程序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都是先刷BIOS后加焊,不过也试过显卡背后掉电感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