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题大做之----内存供电<献给和我一样的人。。。。>

楼主(2010-10-25):
双休天比较空。(我偷懒中。。。)看了一上午的课件。头都晕晕的。快要到吃饭的时候。客户送来3块漂亮的板子  PS:心动A-----
随手拿来一块P5PL2....上图 先进行常规检查。看看外观。打A14脚和VCORE的二级体值正常。窃喜中。。
上电。测内存供电--没供电,(哎。小意思!)上管G极没有控制电压。D极有0.7V,S极也是0.7V,怪事。。。
{PS:内存供电——PWM电路(RT9214+两个N沟道MOS管+电感线圈+电容)}
测RT9214. 1脚(boot)-11.59V  5脚(vcc)-11.59V  7脚(ops)-1.6V  2和4脚没输出。6脚没反馈。判断此芯片坏。 干好手上也有一样是RT9214控制内存供电的芯片。互相替换后。发现RT9214是好的。纠结啊在断电的时候顺便测了下内存供电的上下管的二级体制100多。拆下来打二极体值489正常。装上。。。。。。。
打开P5PL2的点位图。发现6脚反馈是IO 第79和80脚提供的——没有电压!悲剧啊难道是IO坏了 ,也许是IO还检测什么电压还缺少吧。先不管这里。心想会不会是因为内存上管没供电吧。继续看点位图,内存供电上管D极(L+1.8V)是PQ80 N沟道MOS管D极5V_ dual 双路供电通过电感给D极5V电压的,
断电的时候在线测PQ80 二极体值有100多(因为内存的上下管在线测100多。拆下来测试正常。所以我没拆下来测)。
上电测。G-11.59v,D-0.7v,s-5v。N沟道的MOS管大于10V就会完全导通,(PS:就像一条导线一样).。这里不正常. 既然下级内存供电模块没问题。就应该是上级双路供电模块出错了。
通过分析电路图发现。这个5V双路是通过一个N沟道MOS管和一个P沟道MOS管.三个NPN的三极管.一个排阻组成的双路供电。插上电的时候。IOW83627EHG 91脚会发出+3VSBSW#(3.3v)给
排阻6脚供电5脚出去0.7V去控制他旁边的三极管PQ586导通接地。PQ586就会输出一个低电平信号分别经过两个电阻后,控制PQ587和PQ83两年NPN的三极管B极,因为是低电平所以两个管截止。同时5VSB给排阻3脚供电.4脚输出3VSB_SW#(5V)给P管的G极供电.D极是5V_DUAL. S极是5VSB-----P管截止。(PS:是不是被我带晕了啊。 等下发上点位图。看着图和我一起分析)这个状态下是正常的

上电后。测PQ82 P沟道MOS管的G极还是5V高电平。应该这个时候会被PQ587拉低啊。逐级排查后,决定把排阻和IO91脚之间的断开。重新上电。哇塞居然都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了。(RT9214的输出和复位电压也出来了) 上U、内存、显卡、硬盘、正常进系统。(PS:测试的图片忘拍了)

还是觉得不放心。正常关机后。去测内存供电居然有1.8V 电压。邪乎!这样就交给客户的话。不把人家的内存烧了啊(不拔电就拔插内存的同志),决定把线补回去。继续看图。5V_DUAL的另外一端去给1117供电转换出3V_dual供电 然后通过一个电阻给时钟供电。我把5V双路到1117之间的线割开后结果一样,说明和这部分电路没关系。补上线。剩下的只能是io了。零件盒子里干好有一模一样的IO可以替换上。换上去的结果还是原故障。。。。。没有思路了!

晚上向饼哥讨教了下,得出的结果就是IO没换好或者是5V双路供电的问题。
第二天,拉上一位理论很扎实的同学(谷宗帅)。io我已经换过了,就不先考虑。既然是5V双路的问题,我把相关的管子和电阻都加焊了下,没想到内存供电1.8V出来了,可是双路供电还是不正常只有2.6V.(PS:有可能是有氧化接触不良),更加相信是5V双路出问题了。
小谷同学把P沟道MOS管的G极和S极从PCB板上挑了起来,然后上电测得P管G极--5v、S极为5V、D极没电压,(PS:个人简化理解---双路供电就是两个电源通过两个开关的控制输出一个电压,而在某种状态下只能是一个电源供电,另一个电源断开)
在这个双路供电电路中,P管已经截止,那么N沟道MOS管应该打开,在上电的时候测得N沟道MOS管G极为12v电压、S极为5V电压,D极没有电压(N沟道MOS管有电就导通,10以上完全导通)。断电拆下N沟道MOS管打二极体值6次都为无穷大,N沟道MOS管内部开路已经坏了。更换后测主板的各组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上CPU、内存、显卡、硬盘可以进系统。

通过这个电路图分析发现自己太马虎了。换做饼哥、班长应该就秒杀了!

在此谢谢饼哥和小谷的技术支持!

网友:
还有些地方没写清楚、请多多包涵!

网友:
晕了,最好来电路图,点位看的还是没电路实在。不过看了3遍,晕晕的,到底哪坏了啊?

网友:
是N沟道MOS管坏了

网友:
听的迷糊 是很邪乎

网友:
虽然已经听你讲了,但是如果把电路图截上来的话,就更好理解了^^^^^

网友:
有点迷糊 啊

网友:
不错 电路现在全搞懂了吧。又长进了!哈哈

网友:
请问楼主TSICT.RAR这个包是什么文件?

网友:
点位图软件

网友:
这是P5PL2的点位图吗?用什么软件可以打开?我用我们的点位图软件打不开啊!大哥们可以上传分享一下!多上传一些主板的点位图或PDF图,小弟在这谢谢大家好心上传。

网友:
简单的问题搞得复习了

网友:
说真的,管子断路还真比短路难检测到啊,特别是在线检测,我觉得楼主已经搞得不错了。

网友:
说了这么多,就一MOS管坏了吧

网友:
楼主确实不错了,呵呵,要是我可能测不出来了,谢谢分享了!

网友:
还用点位图啊````

网友:
写的够复杂的,一个管管坏了,楼主可是费神了。

网友:
晕了。。看不杂懂

网友:
看楼主写起来很复杂,要慢慢看……

网友:
看着有点乱思路 ,不过学习了这问题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