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1S刷上BIOS开机又丢失BIOS程序,刷上又可以,哎

楼主(2010-10-25):
   前几天接到一个HP 6531S这机子,拿过来时显示LOOGO画面就停不那了,但是不时死机,就决定刷一下BIOS,找了好久找到一个同一版号的BIOS,刷上去OK了,高兴啊,一下子就搞定了,装机,装上试机一会又不行了,又是那问题,我又刷了一下,又OK了,哎,  真晕菜了。

网友:
是不是BIOS电池没有电了。

网友:
这个烂机器 就是BIOS 爱出问题    你这种情况 要看下电池是否有电

网友:
    BIOS也换过了  但是还是不行的     还有谁看过这问题呢

网友:
   今天我修好了  我今天就换了一个硬盘  就好了   并且有一个怪事,我 用它原来的硬盘  一插上 机子2小时就不能正常了,  但是我一直不插它的硬盘  一直用别的硬盘  一切正常 怪事   第一次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