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作假屏蔽坏道

楼主(2010-10-25):
硬盘  是否可以不修复屏蔽坏道   不减容量 不是坏道分区   比如说硬盘检测全是绿块 可以用工具进行 屏蔽吗          我以前收块硬盘  MHDD检测是好的只是低格过  我以为没事 没用几天系统变慢瘫痪  mhdd检测全是绿块   这是用的什么工具

网友:
mhdd擦除下试试

网友:
不行  mhdd 低格不行

网友:
这样的硬盘就算能够修复也用不了多久了,物理已经损伤。

网友:
我知道  其实我是想问怎么才能看出来  避免以后再卖到

网友:
这个用mhdd检测不出来    请教用什么工具或者方法 能检测出来  pc3000?  有别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