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报显卡错误

楼主(2010-10-25):
一块nf4主板 报 一长两短错误,显示卡无输出,检测卡正常跑码,
测pcie16x电压12v 3.3 正常
我是新手,不知从何处下手。

网友:
直接找显卡的问题

网友:
打PCIE偶和电容到北桥间的对地阻值有一个不一样  加焊北桥

网友:
是不是桥的问题哦。    好多桥的问题会引起的  ,  先加焊一下桥看看

网友:
看看显卡槽有没氧化,再不行换个显卡试试,或者有可能是桥虚焊了!

网友:
换 显卡 试试 啊  怎么感觉显卡有问题呢

网友:
桥的问题(有没空焊,打下阻值),槽子的问题(涮下),显卡的问题(换块好地),你一个个排查吧

网友:
这种板子 桥虚焊的多  一般加焊就好了  但是你先测试一下 pci-e的耦合电容是否有掉件 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卡不过,测供电正常,测一下显卡的时钟与复位有没有都正常了,正常了就打数据线的值。
NF4的一般都是桥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