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31 无法开机

楼主(2010-10-25):
技嘉g31 无法开机,开关排针有5V电压,晶振有电压差,开关排针有高低的变化,便奇怪的是,强制开机可以开机,代码跑完还有显示,但按开关就开不了机~请问是不是IO坏了

网友:
高手的来回答啊,我也想知道的。

网友:
典型的IO故障。

网友:
GB的IO,上电引脚:102 103 106 107 100PIN 为VBAT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
跟一下开机电路测跳变有没正常就知到了呀

网友:
不用查引脚定义 直接换IO

网友:
IO 的问题

网友:
我个人认为是是南桥问题。虽然IO是管理开机。IO也要南桥控制。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祢是不是人人电脑那学过的?莪是人人的。看祢的图象,很熟眼。

网友:
查完开机的5个条件后,看一下开机的型式,是哪种触发,看排针,绿线,IO SB之间的关系,中间可能有元件不良引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比你快一批 我都记得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呵,现在出来工作了没有?

晴空流星 -10 你聊天也来加分啊

网友:
继续学习 OK

xt4eyq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晴空流星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工作2个月了

晴空流星 -10 你聊天也来加分啊

网友:
不知道你的开关是不是坏的哦

网友:
这样的故障一般最好的跑下开机线,慢慢的找,不要心急,坐下来慢慢跑,
技嘉的板子是比较爱坏IO

网友:
不是吧,聊天两句都要扣分,太不人性化了吧。

我手上现在也有块INTEL的原装845主板也这样,没有相同的IO现在一直放着。真晕。要是自己用的就直接短接算了。

网友:
IO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我的建议还是慢慢跑开机电路  不行换I/O 是试一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这样说有错?的确我是新手!我承认!我有灌水的言概?希望楼主手下留情!

网友:
开机电路  I O   其它 各个 电压正常吗?  比如  开关机键上的 5 伏 有吗

网友:
换io就好    ````